配电配铜排的问题

楼主(2016-11-08):
各位师傅这个配电柜的铜排能够过多少电流,主铜排40x4副铜排20x4。谢谢了。

网友A:
40的550A,20的240A,

网友B:
铜排铜排电流估算:间隙大且立排可以截面积*3~3.5,平放*2.5~3,母桥那种截面积*1.5~2

网友C:
40×4平放593   竖放625   25度

40×4平放522  竖放550   35度

40×4平放484   竖放510  40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铜排铜排电流估算:间隙大且立排可以截面积*3~3.5,平放*2.5~3,母桥那种截面积*1.5~2

网友E:
可以按截面积估算,参考2楼、3楼等。

网友F:
没做过铜排,学习

网友G:
单条铜母排载流量= 宽度(mm) X 厚度系数

双母排载流量=    宽度(mm) X 厚度系数 X 1.5(经验系数)

铜排和铝排也可以按平方数来,通常铜应该按5-8A/平方,铝应该按3-5A/平方

常用铜排的载流量计算方法:
  40℃时铜排载流量=排宽*厚度系数
  排宽(mm);厚度系数为:母排12厚时为20;10厚时为18;依次为:[12-20,10-18,8-16,6-14,5-13,4-12].

  双层铜排[40℃]=1.56-1.58单层铜排[40℃](根据截面大小定)
  3层铜排[40℃]=2单层铜排[40℃]
  4层铜排[40℃]=单层铜排[40℃]*2.45(不推荐此类选择,最好用异形母排替代)
  铜排[40℃]= 铜排[25℃]*0.85
  铝排[40℃]= 铜排[40℃]/1.3
  例如求TMY100*10载流量为:
  单层:100*188=1800(A)[查手册为1860A];
  双层:2(TMY100*10)的载流量为:1860*1.58=2940(A);[查手册为2942A];
  三层:3(TMY100*10)的载流量为:1860*2=3720(A)[查手册为3780A]
  以上所有计算均精确到与手册数据相当接近。
常用铜排的尺寸及载流量表

铜母排截面          25℃                       35℃
               平放(A)    竖放(A)    平放(A)    竖放(A)
   15×3        176    185
   20×3        233    245
25×3        285    300
30×4        394    415
40×4        404    425            522    550
   40×5        452    475       551    588
   50×5          556    585           721    760
   50×6        617    650    797    840
   60×6        731    770            940    990
    60×8        858    900           1101    1160
   60×10        960    1010         1230    1295
    80×6        930    1010          1195    1300
    80×8        1060    1155        1361    1480
   80×10         1190    1295       1531    1665
   100×6        1160    1260         1557    1592
100×8        1310    1425         1674    1850
100×10        1470    1595        1865    2025
120×8        1530    1675        1940    2110
120×10        1685    1830         2152    2340
2(60×6)        1126    1185          1452    1530
2 (60×8)        1460    1480          1503    1600
2(60×10)       1680    1170          2140    2250
2(80×6)        1320    1433          1705    1855

网友H:
楼上这个回答太全面,

网友I:
我计算得比较保守些
没整那么大的电流!

网友J:
楼上的真全面,这个用经验值就可以的

网友K:
回复 网友G:
学习了

网友L:
7楼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M:
单条铜母排载流量= 宽度(mm) X 厚度系数

网友N:
长篇大论,听我的的一个平方2.5-3个电流,什么横放竖放,我最多玩到2W安培勒都没出过事,铜排与铜排接触面必须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