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8):
有一次给同事copy资料,文件有点大,邮箱发布过去,就把文件放在u盘里,打算用u盘拷过去,结果u盘插到对方的苹果电脑上,上传了一小会就司机了,然后把u盘拔了就挂了,不能用了,将u盘在自己的台式电脑上格式化了一下,又可以上传文件,第二天再用的时候又不能用了,也不能格式化了,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方面的专家帮忙解答一下吗,谢谢了!u盘是不是彻底坏了?

网友A:
放苹果电脑上格式化试一下;注意格式;

网友B:
建议一、用量产工具重做;二、拆开看看电路方面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基本上没救了,为了文件的安全性,还是换新

网友D:
U盘虽然可以热拔插,但是是在没有数据传输的情况和操作系统已经正常弹出U盘的情况下才能进行的。
所以,当电脑死机无反应的时候,最稳妥的方案就是给电脑强制关机断电以后,才能进行拔插U盘的操作。

间歇性不能使用?建议多更换几台电脑尝试和在电脑上寻找不同位置的USB口进行尝试,比如台式机主板后面N多的USB口。如果间歇性故障依旧,那就是在穿数据时拔插导致U盘内部的闪存芯片或者主控芯片性能不良,建议更换。

网友E:
u盘的格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u盘的格式不对
格式我几个全部都试过了,你看图片

网友F:
现在大多数U盘都是那种软封包芯片,存储器质量较差,才几十块钱的东西,自然坏的频繁

网友G:
换新的吧

网友H:
没有重要的文件基本可以扔了

网友I:
网上下个修复软件试试,还是不行就放弃吧

网友J:
看U盘属性里面格式是不是FAT32不是就改过来,是这个格式也可能坏了。要不用U盘修复工具修复一下。

网友K:
扩容盘吧,用相应的量产工具。

网友L:
中毒了吧   我都这样玩坏了好几个

网友M:
一看这个就是黑片
拉出来看看信息
然后找个对应的黑片量产工具试试
运气好的量产可以成功
我的黑片U盘3个量产1个挂了!
其他的都没问题!

网友N:
估计挂了吧 换新的

网友O:
我有一个U盘,是06年西门子开会时获得的纪念品,1G容量,那时可是宝贝呢,一直跟着我用到现在,还在用,大家都是16G的了,我还在用它。星期天,洗衣服时忘了拿就把它随衣服扔进洗衣机了,正在洗涤过程中,我突然想起来,口袋里还有一个U盘呢。赶紧去取,从湿漉漉的口袋里拿出来,我就觉得这回完了,肯定坏了。又是甩又是拍,然后挂起来晾着,等到星期一,摘下来看看,好像是干了,甩甩也没有水滴,插在计算机上,哇塞,还是认了。U盘没事,可以继续用。这玩意都十年了,也不坏。很幸运。

现在都兴固态硬盘了,100多个G的,可靠性好。U盘说坏就坏,不保险。

网友P:
引用 网友D:
U盘虽然可以热拔插,但是是在没有数据传输的情况和操作系统已经正常弹出U盘的情况下才能进行的。
所以,当电脑死机无反应的时候,最稳妥的方案就是给电脑强制关机断电以后,才能进行拔插U盘的操作。

间歇性不能使用?建议多更换几台电脑尝试和在电脑上寻找不同位置的USB口进行尝试,比如台式机主板后面N多的USB口。如果间歇性故障依旧,那就是在穿数据时拔插导致U盘内部的闪存芯片或者主控芯片性能不良,建议更换。
死机时千万别拔,我也是中过招的,先关机再说

网友Q:
不会是中毒了吧,优盘很容易传播病毒的

网友R:
你这个U盘是黑胶的吧

网友S:
坏了就扔

网友T:
我们的完全一样。我的是64g的。买回了用了3次就打不开了,然后找京东直接上门取件,之后说给换新的,资料不保!

网友U:
没有云盘了,U盘又活了

网友V:
那还是换新的吧

网友W:
我也把U盘掉水里二次了,然后低温烘干就可以用了,没有出现异常

网友X:
你这可能是水货

网友Y:
u盘真的很不可靠,经常坏的莫名其妙。还无任意提示,建议每次用U盘传递文件的时候额外备份一份保存。

网友Z:
引用 网友O:
我有一个U盘,是06年西门子开会时获得的纪念品,1G容量,那时可是宝贝呢,一直跟着我用到现在,还在用,大家都是16G的了,我还在用它。星期天,洗衣服时忘了拿就把它随衣服扔进洗衣机了,正在洗涤过程中,我突然想起来,口袋里还有一个U盘呢。赶紧去取,从湿漉漉的口袋里拿出来,我就觉得这回完了,肯定坏了。又是甩又是拍,然后挂起来晾着,等到星期一,摘下来看看,好像是干了,甩甩也没有水滴,插在计算机上,哇塞,还是认了。U盘没事,可以继续用。这玩意都十年了,也不坏。很幸运。

现在都兴固态硬盘了,100多个G的,可靠性好。U盘说坏就坏,不保险。
我的U盘在洗衣机里洗过两次呢,相当经得住考验。

网友AA:
工控网送出好多U盘,你这个不是,当然容易坏了

网友O:
回复 网友Z:
呵呵,厉害。U盘要是赶上质量好的,真的很棒,但许多时候,都不保险。特别是大容量的U盘,很容易坏。目前8G和16G的移动存储设备基本是耐用的。相对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X:
你这可能是水货
应该不是水货,金士顿的,用了两三年了,

网友AB:
挂了买个新的,什么东西总有寿命的。

网友AC:
修复看看,实在不行只有换新的

网友AD:
都是云盘关闭共享惹的事
如果U盘里没重要的,机械破坏扔了,换新的
所谓死机都是假的,等不及关电脑,后在动u盘
所谓的热插拔只是个梦,在传输阶段,挪动很容易坏。
有需要的文件,用回复软件下载到硬盘,会有惊人的发现---文件可能不全,但N年前被删除的文件可能都再现
你的情况遇到过,也按网友的办法试过,试用过很多办法都没救过来,有那时间弄点新盘几个都进手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X:
你这可能是水货
应该不是水货,金士顿的,用了两三年了,
拆出来看看。

网友AE:
总结了下,传输文件时,热插拔容易损坏其内部芯片

网友AF:
对这方面还是小白一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