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皮包的显示屏一块。

楼主(2016-11-08):
不多说上图,这块屏用铁皮框架包着的,背面卡了一个电路板,什么屏,有玩过得么?我能在进一步拆解么,拆开了会不会报废,导致不能用呢?

网友A:
液晶显示器,找到电源脚上电试试!

网友B:
这块屏有问题楼主拆开,还是好的拆着玩?

网友C:
这是什么牌子??

网友D:
拆着玩就不要怕坏了,接着拆...

网友E:
根据元件等,看能否查找到其用途;
拆开的目的是了解一下吧,若还想恢复使用,则可以慎重一点。

网友F:
这么小,应该是文本之类的东西吧

网友G:
单色点阵液晶文本显示器,也可以显示图案,一般应用于8位或者16位以下的单片机控制系统.
楼主的液晶屏规格是1602液晶屏,更大一点的液晶屏是12864液晶屏。

网友G:
驱动这个玩意需要一块单片机开发板,并且需要知道1602的引脚具体的用途才能驱动。
如果没有单片机编程基础,建议扔了。

网友H:
单色显视器

网友I:
研究意义不大

网友J:
   看着像1602.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就是一块很普通的屏。。。你要驱动他,需要懂C语言或汇编,还要一块8051系列的单片机。。

网友K:
铁皮在哪?
我表示没看见啊!

网友L:
就是这个普通的屏的在了没什么的

网友M:
没有电子知识还是别拆了,以免弄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边框是铁包的,黑色的

网友N:
楼主前面几位说的很好,你不懂C编程还是算了吧。

网友O:
楼主拆开准备干什么

网友P:
这个估计用处不大,通信协议不好搞到呀!没这个你是驱动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