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8):
比如说主站向对某个从站的某个输出模块进行读操作,那么在主站发出的帧中要怎么写,怎么定位到那个输出模块?我知道主站发出的帧中包含了多个子报文,那么子报文中的address这一项要如何确定呢?

网友A(2017-05-10):
从站的地址是用户根据自己情况设定的,不知道楼主用的是哪家的I/O模块。如果是B+W的ASI分布式模块的,一般有三种方法可以设定地址。我们是B+W的厂家,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Field Lu 卢文讯
Sales Manager
--
Bihl+Wiedemann Automation (Taicang) Co.,Ltd.
No.309 Zhenghe Middle Road,Taicang 215400,
Jiangsu Pro.,P.R.China

Cell Phone: +86 189 0622 6390
Tel:        +86 512 5320 6660
Fax:        +86 512 5320 6662
E-Mail:  clenakakis@bihl-wiedemann.cn
Website: www.bihl-wiedemann.com
LinkedIn: www.bihl-wiedemann.de/linkedin

THE AS-INTERFACE MAS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