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8):
   我是菜鸟     在学习西门子PLC-300时,说FC或FB是用户自己编写的,可是系统标准库里也有FC和FB.他们在使用时是如何区别的。比如自己编的FC4和标准库里的FC4他们在使用时是如何区别的,编号相同不会冲突吗?在编写程序建立FC和FB后,它们后面的编号可以随便设吗?比如FCXX,FBXX.请大师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菜鸟     在学习西门子PLC-300时,说FC或FB是用户自己编写的,可是系统标准库里也有FC和FB.他们在使用时是如何区别的。比如自己编的FC4和标准库里的FC4他们在使用时是如何区别的,编号相同不会冲突吗?在编写程序建立FC和FB后,它们后面的编号可以随便设吗?比如FCXX,FBXX.请大师指点。

1、他们使用上没有区别。
2、如果你使用了标准库的FC4,你将不能使用自己编的FC4,除非你自己编写的改编号。
3、编号不大于65535,你可以随意设,因为标准的用法都会给FC添加一个符号名,否则时间久了自己都不认识了。

网友B:
除非你不调用系统库文件,否则你没有可能做一个与系统同名的文件

网友C:
好久没用碰300了,都不值怎么回事了?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除非你不调用系统库文件,否则你没有可能做一个与系统同名的文件

这种和我的回复2中表达的意思相同的无营养的回帖版主竟然没有删除,另外,当没有搞清楚啥叫系统库,啥叫标准库前请不要当我的复读机,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