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le的输出为什么不在上下限之间?

楼主(2016-11-08):
求助:电位器的两边两个抽头分别连接开关电源的5v和地,中间抽头连模拟量输入AI0的2接口,4接口连M端,这样接线对吗?硬件配置中量程只能选0...10或+/-10,没有0-5V的选项,这样最后输出的out是几万,没有在上限和下限之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输出,请大神指点~~~

楼主:
这个是plc的接线

网友A:
我搞不懂你为啥RET_VAL要用MW0,而OUT却用MD0,难道不知道这样发生了地址重叠了吗?高位地址被MW0的值替代,你OUT的值怎么可能正确?

网友B:
地址重叠,鉴定完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不过改了地址之后结果还是不对呢?还有哪里有错误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不过改了地址之后结果还是不对呢?还有哪里有错误吗
1073945714转换为浮点数如下图:
在0.0~5.0你的设定值范围之内,因此请切换你的编程器的数值显示方式,切换为浮点数显示方式,或者将MD8加入变量表后定义其为浮点数显示方式进行监控。

网友D:
最近网速不行
图片都显示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问题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