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8):
三菱FR-A024 0.75kw上电报Err,面板任何键没有反应,主板和面板都在另一台同样的机器测试过,都是好的。说明是驱动板的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现象?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这种型号的变频器,看看你的结果。

网友B:
三菱的这个如果断电不能复位就送修吧

网友C:
复位信号一直ON,检测复位端子信号

网友D:
这个型号是很老的产品了,里面元器件估计也老化了。

网友E:
停产十几年的型号,功率又小,没什么必要修了;
如果一定要用一样的型号,这种旧的没多少钱一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