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电瓶车充电器

楼主(2016-11-08):
刚刚别人请我帮忙修电动摩托车充电器,4个电瓶应该是48V的,问题在于没输出,我拆开发现输出部分,二极管之后连接充电接头之间有一小块铜皮断了,不知道断的部分是不是一个贴片电阻,反面没针脚。我直接用导线焊接起来了。修完后电压为55V。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网友A:
55应该也正常吧

网友B:
正常!可以下载一张图纸对照一下!大部分都是3842电路 大同小异

网友C:
铜箔断开处,看形状等,有时可以判断出是否有元件;
或者如2楼所说,对照一下类似电路、并了解电池的充电要求。

网友D:
空载55伏正常的

网友E:
这个单体电池充满电电压13.8V左右,4个电瓶电池组应该就是55-56V

网友F:
55伏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G:
12V电瓶的充电截止电压是14.5V,为什么要这么高?不高能充满?就跟水位流动一个道理,略高于补水容器的水位的水才能补充完满水量。
14.5*4=58V左右,才算标准的充电器,一般空载测量约为59V才正常。如果空载输出55V,那么平均分摊到每个电池的电压为:55/4=13.75V,也算正常,只不过可能冲不满电瓶而已,这个原因一般都是充电器使用时间长久,元器件性能老化所致,如果是拿去充崭新的电瓶,建议更换。

楼主:
学习了,感谢大家

网友H:
48V充电器空载55属于正常范围。

网友I:
试着充一下看效果

网友J:
应该是利用铜箔做保险的
铜箔烧断了吧!
空载55V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K:
接上电瓶冲冲看

网友L:
电瓶车充电器55V是对的,放心用吧!

网友M:
48V铅酸电池充电器空载是55V负载最大电压大概是59V

网友N:
对的,是55V

网友O:
空载测的是低恒压,单节13.8伏,55伏是对的。高恒压只有等未转灯时才可测到,单节14.8伏。铜箔处作用是保险丝,厂家偷工减料了。最好测一下充电电流,12安时1.7安左右,20安时2.5左右,充电正常就没问题了。

网友P:
55伏电压是正常的,我也修过充电器

网友P:
55伏正常,我以前也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