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8):
脉冲编码器怎么测好坏,

编码器型号:A38S6-G5-30F1000BM   YOTO的

网友A:
用示波器看波形。给编码器通电,手转动编码器轴,测信号波形。

网友B:
yoto没找到这种编码器,接线图发来。

网友C:
简单测试:轴做好标记,转动10圈或者更多圈PLC计数,如果计数与标称脉冲数一致就是好的,否则就是废品

网友D:
有PLC的话用高速计数器就可以了;

网友E:
用高速计数器  PLC也可以

网友F:
没装备玩不了!

网友A:
我前两天就是用示波器检测数编码器问题的。没有PLC,编码器直接进变频器,结果调试中报编码器故障,于是只给编码器供电,用示波器测信号,手转动编码器轴,没反应。再一看供电电源是5V,编码器上标注的供电电源要求10-30V,于是,把5V供电改成24V供电,再测信号就有了,装好编码器运行正常。

网友G:
有计数器什么的接上去也可以试试

楼主:
还得找个计数器去

网友H:
给编码器供电,转动编码器,用万用表测量A、B相的信号输出电压,正常单项电压时有时无(A、B相波形相差90度),电压值要比供电电压低一些;转动时没有电压的话肯定坏了

网友C:
我只是遇到个别编码器,平常都是很好的,只是一个月或者更长时间偶尔出现数据出错(绝对值编码器),此种故障才是特别气人

网友I:
用个指示灯也可以

网友J:
楼主表示不知道试那个方法好?哈哈

网友K:
回复 网友H:
接plc或者测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