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8):
1、螺钉什么情况下平垫上两个?
2、双绞线制作第一张图和第二张图哪个好点?双绞线如何制作呢?
3、图纸是日本人的,图中NF-1和PS-1左右两边的尖是什么意思?NF-1是个滤波器,PS-1是电源,为什么PS-1也有??

网友A:
问题挺有意思的。第一个问题,没必要这么较真吧,螺栓孔如果合适,上一个平垫也行,如果孔大,上两个,目的是保证螺栓能紧固;

第二个问题,双绞线,第二张图双绞花密集的好,而且双绞线的绞花是有要求的,我记得100mm内要有3-4个为正常,否则双绞无济于事;

第三个问题,那个图中的“尖”我看懂了,就是告诉你要用双绞线接入接出。

网友B:
双绞线的节距应该与频率和信号相关,比如网线,4对的节距都不同,但具体怎么分配就不清楚了。

网友C:
1,图中不是两个平垫,一个是平介,一个弹介,是考弹介的作用吧。楼上已经回答了。
2,双绞线绞得松和绞得密,不能说得上那个好,是传输信号的频率相关,可以理解为传输速度吧。直白地说就是电感对高频信号的阻断,绞线相当于电感,高频率高时,就不能用太密的。
另外,还有一个考点,同一电缆里有多组绞线时(也就是说多组数据传输),会用不同的密度的绞分别传不同的信号,防多组不同信号之间干扰。

网友D:
这几个问题倒是挺好,也挺实用

网友E:
学习一下,一般很少注意这些问题?

网友F:
1,一个平垫,一个弹垫,弹垫的作用防止螺丝松动,振动大的设备必须加弹垫。

网友G:
尖就是绞线的意思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双绞线的节距应该与频率和信号相关,比如网线,4对的节距都不同,但具体怎么分配就不清楚了。
真么注意双绞线还这么多要求

网友I:
使用弹垫不用平垫的很少,你不用平垫试试,尤其使用蛮劲
双绞目的减少干扰,还用过三(多)线绞,第三线在接受端接地,抑噪效果明显

网友J:
电机出线端夹接线端的是两个平垫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只是想了解一下而已,看看大家平时是怎么做的,我经验不是很多!

网友K:
引用 网友C:
1,图中不是两个平垫,一个是平介,一个弹介,是考弹介的作用吧。楼上已经回答了。
2,双绞线绞得松和绞得密,不能说得上那个好,是传输信号的频率相关,可以理解为传输速度吧。直白地说就是电感对高频信号的阻断,绞线相当于电感,高频率高时,就不能用太密的。
另外,还有一个考点,同一电缆里有多组绞线时(也就是说多组数据传输),会用不同的密度的绞分别传不同的信号,防多组不同信号之间干扰。
学习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其实,这种与工作紧密联系的问题,交流起来很有趣。

网友L:
回复 网友I:
其实从电源线路就可以推出两个尖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M:
学习了表情以前工作从来没有注意这些细节问题

网友N:
学习了,对于绞线的作用过去不知道,原来大有学问啊

网友O:
1楼解释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