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8):
一台富士G11的110千瓦变频器,负载为90千瓦风机,正常工作在42赫兹,电流140安,昨天电工打电话过来说机子频率开不起来了,只能开到36赫兹,我过去一看,电位器拧到底还是36赫兹,频率最后两位数来回跳动很大,变频器上监视电流也不稳定,用钳形表测量也是,很不稳定,电流上下跳动20安这样,三相输出电压却是稳定的,三相输出电压对±极测量电压也是平衡的,就是频率上不去了,电机在低频时候抖动厉害,升到十几赫兹之后就正常了。更换一台同功率的110千瓦海利浦变频器后电流稳定,电流值也正常。请问各位师傅,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谢谢啦!

网友A:
我遇到的是速度上不上来检查信号输入板有问题,原4-20mA让我改0-10V输入了

网友B:
海利普的质量还可以,空压机改造用起来不错的

网友C:
可以从电流检测方面入手

网友D:
估计是硬件问题了;要送修了;

网友E:
我也遇到个280kw的10Hz以下电机不动,转一下回一下,频率上去了电机正常转,变频器输出电流不平衡,有两相500A一相600A,电压平衡,求解

网友F:
也可能电流检测有问题

网友G:
检查风机

网友H:
1 负载
2 线路
3 信号
4 参数
最后再考虑变频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