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9):
在起重机平移上面应用,大车2个11KW的电机,小车两个4KW的电机,分别在其中一个电机加装编码器,不需要做电机识别,只想读取电机的正确速度,使用A1000系列的变频器,采用带PG V/F控制能否应用?

网友A:
A1000变频器是可以做带PG的v/f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