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9):
有一台食品厂斩拌机,德国进口,最开始直流电机烧了,修了回来后装上报错励磁过流,换了励磁模块后恢复正常!但是开到中速的时候电机速度就不稳定了上下浮动,时快时慢,量了电枢电压不稳,然后又速度环自学习,也能学习通过,只是在没学习前速度比例增益的值是1.5,而学习后变成了8.5,(是不是电机有问题)然后开机也是同样现象,速度不稳,用的是编码器速度反馈!望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先改成电压环运行看一下,如故障消失,检查编码器回路。

网友B:
先设置开环运行模式判断测速环节是否有问题,再判断电机和驱动哪里的问题

网友C:
编码器检查一下

网友D:
同意一楼的说法

网友E:
直流的变频器用的特别少啊

网友F:
ABB的直流控制器,不是傻瓜型的吗?调试应该很简单。速度调节器放大倍数要配合积分时间。电机的启动时间都有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