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9):
一台AC60变频器启动时电机正转一下反转一下,不能正常启动。打开后发现因为输出端子短路烧坏了几个三色环--红橙 绿的贴片稳压二极管,经查读数是23.5v,用玻璃封稳压二极管应选什么型号的

网友A:
参照Z7z8,模块估计也坏了

网友B:
图上的玻封二极管多是一个型号,拆个好的,量下稳压值,再代换。

网友C:
看看是是什么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