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L3120-1TE21-8AA3电机模块驱动电路求解?

楼主(2016-11-09):
驱动电路是由光耦HCNW 4506,此图是U相下桥驱动电路,下桥的供电电源三路共用。该机上电报故障,红灯亮,至少有几个故障。拆机发现保险烧断,模块炸。修复好驱动电路后,驱动负压六路均为-5.8V左右,想人为的触发光耦让其负压反转,可是没有反转,检测各个元器件没有发现问题,光耦经测试良好,供电22V没有问题。请各位探讨一下该电路,

网友A:
没看到CU控制器,您如何上电调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主机,直接通24V,开关电源工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主机,直接通24V,开关电源工作了。
那你调试还是进行不下去,DC600V还要加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接模块,电压检查电路可以屏蔽的

网友B:
运动控制模块有难,没有软件没法运行,我这有几个就报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运动控制模块有难,没有软件没法运行,我这有几个就报费了
你这个报废的出不 ?

网友D(2017-01-04):
回复 网友C:
我这有可多报废的模块你要不

网友E:
这个需要控制单元,然后还需要软件才可以测试!

网友C:
醉倒街头忆风雨 加我QQ 710942752私聊

网友F(2019-02-20):
回复 网友D:
价格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