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9):
一台AB700.20BC140AOANNANCO变频器,上电后红色故障指示灯闪,显示器显示正在连接,过不了自检。那位师傅遇过这样的故障?该怎样检修?

网友A:
多大功率的?应该是那块T形接口板坏了

楼主:
75KW的变频器

网友A:
换块T形板试试吧

楼主:
T型板换过了,正好手里有一台同型号的机子换T型号板反故障依旧,换CPU板后好了。后来检查CPU板发现有一集成坏了,它的限流电阻烧了,换了烧坏电阻和那块集块试机成功。只是还没送用户试机。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B(2018-01-04):
自检不过,大多数是因为电源板的辅助供电接触不良,也就是电源板那个11针的辅助供电线束,提供给驱动板后再送给CPU主板。这个辅助供电提供正负15V电压给霍尔电流传感器以及检测电路供电,提供5V电压给CPU主板供电,5V和正负15V是共地的。还有一组单独的隔离供电,直流24V。
当然,T型板也有可能,不过概率很低。我一般碰到这样的情况,都要反复插拔几次这个辅助供电接插件,用以接触良好。
你这个CPU主板有损坏的元件,那就另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