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片型号!

楼主(2016-11-09):
这个贴片丝印是FC 35,查不出什么型号,在资料中查到的都和实际电路不符合,这个芯片在电路中的作用是24V稳压,3脚输入,1脚输出
上面的图片搞错了,是D1这个芯片

网友A:
楼上的资料应该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的,3脚输入24V,1脚输出+12V

网友C:
那不拿个7812三端稳压代换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的,3脚输入24V,1脚输出+12V
这个芯片电压等级很多。

网友D:
UA78L12ACPK

网友E: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家的参与及支持,由于手边没有像似的配件,所以就用L7812代替了,再次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