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9):
请教各位师傅,冬天移单冷空调和移冷暖空调收氟的方法一样不一样。谢谢了

网友A:
这个简单:将空调的温度传感器手握保持温度,开制冷模式,关闭室外机细管,等5-10分钟或者空调保护停机立刻关断粗管、断电;此时即可拆机

网友B:
冬天拆空调只需要把室内温度传感器用手握住或用杯子装点温水让传感器反馈给电脑板可以制冷了,开启制冷等压缩机启动把细管子用M5内六角扳手顺时针旋转关闭,大致上一分钟就可以把粗管子关闭,关机。就可以拆铜管了。

网友C:
回收冷媒是一样的!

网友D:
跟二楼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