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选型问题!

楼主(2016-11-09):
现在需控制20个伺服  什么plc能支持20 高速路脉冲

另外还得有20路模拟量电压型

输入输出可以在在100多左右就可以

网友A:
用模块化的PLC 呗 三菱的应该可以 用运动CPU 模拟量就加模块

网友B:
呵呵;先要明白自己会用哪些品牌,预算是多少;
再来发贴求助;

网友C:
都是单独的动作,选几个plc通讯也可以

网友D:
模块化PLC最好不过了。

网友E:
控制这么多啊   有什么要求啊

网友F:
我觉得你需要做多个PLC通讯。这样任何品牌都可以做到,你只需考虑性价比。

网友G:
用通讯,汇川有,问一下

网友H:
这么多脉冲输出  还不如plc直接和伺服通讯

网友I:
引用 楼主:
现在需控制20个伺服  什么plc能支持20 高速路脉冲

另外还得有20路模拟量电压型

输入输出可以在在100多左右就可以
小型的PLC一般最大可以连接扩展约8个功能模块在PLC主机后面,再想继续扩展,厂家已经设定硬件程序的限制不给继续扩展了,原因无非就是逼你选型价格更加昂贵的中型PLC制作工程项目,否则它的中高端PLC产品是卖不出去的。

你的案例,如果选小型机,8个模块平均分配下来,主机需要选型128点,但是其他模拟量和高速信号端口却无法满足。并且这个要求在小型机里面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如果你选型中型机的话,单单购买一套完整的PLC主机的资金花费,至少需要约3万元以上或者更多,估计你的吝啬鬼老板听到这个报价以后,立马否定并要求你又让马儿跑又不能喂草。

网友I:
方案还是有的,关键还是看老板是否真的想马儿跑马儿又不吃草。
1、制作通讯线路控制系统,比如使用廉价的RS485通讯线路制作伺服驱动和模拟量信号处理的电气控制系统。
2、自行研制嵌入式芯片的控制板,比如使用三星公司的嵌入式芯片2440设计CPU控制板+外围数字电路芯片扩展各种信号输出和输入端口。
3、增加预算,选择购买PLC的中型机。

网友J:
一个plc控制6或者10个伺服,几个通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