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9):
三菱 485 adp 写数值反应太慢了 原因呢??

网友A:
串口通讯一般都不是很快的,需要快速选用总线

网友B:
多慢你才觉得慢?具体速度告知!

楼主:
2min 好慢啊

网友C:
线路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第一台就2min

网友B:
程序或者其他设置肯定有问题!485通信慢成这样还要通信干嘛!

网友D:
波特率改到最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波特率改到最大

2分钟已经不是改波特率的问题的,是老板该换人的问题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2min 好慢啊

搞错时间单位了吧?2秒都是非常慢的了。

网友G:
你是多大数据包啊!

网友G:
就算用9600bps每秒都传输约900个字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怎么看数据包大小啊

网友G:
就是你发送或接收的字节数;波特率就是每秒传输多少位;一个字节8位;但串行通讯传输一个字节包括起始位、数据位、结束位、校验位;如MODBUS RTU数据位一般为8位、加上超始位、停止位(如选1位)、奇偶校验位加起来就是11位;那么传送一个字节就是11位;如果传输10个字节就是110个位了;字节传输中间也有延时(一般这个延时可忽略);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波特率改到最大

2分钟已经不是改波特率的问题的,是老板该换人的问题了。
你太打击楼主了!

网友B:
2分钟,楼主你波特率难道是75以下?!

网友H:
回复 网友E:
不要这么直接嘛

网友I:
这是程序没写好,通讯更慢也不会在MIN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