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9):
一台天车转子接地,用了俩小时彻底烧,22kw,用凸轮控制,经查线路、电阻,凸轮完好.换一电机,电流轻载20安,带载(吸盘)35安,用了俩天,又转子接地,师傅们,你们怀疑哪里有问题???

网友A:
刹车用的什么方式?

网友B:
先装个电机综合保护器再说,有时间总会查出原因的

网友C:
灰尘大吗?什么厂?

网友D:
凸轮接触不良吧

网友E:
碳刷及滑环检查一下

网友F:
转子接地应该是超压击穿,而产生超压只能是电流突然中断所致,问题肯定出在滑环总成(含连接滑环位置导线,有可能震动导致断线)、电阻等

网友G:
某处接触不良.

网友H:
6楼等说的有道理;
故障重复出现,可能有相同的原因。

网友I:
转子电阻接地了没?

网友J:
核查电阻器是不是有问题
可以一档一档试验
哪档声音异响,就查哪档

网友K:
电阻器有可能坏了

网友L:
同样的故障,应该检查故障状态了,比如说转子接地,在哪接的地?什么位置?是绝缘被破坏了?什么样子的,就像侦破案件,要通过现场的状态,做一个合理的逻辑判断与分析。

网友M:
要细心一点查一查是怎么接地的

网友J:
楼主找到原因没

网友N:
楼主 查出来回来分享一下啊。

网友O:
电阻是不是有接地的

网友P:
转子接地往往是直接起动造成的,因此应在每一档测量电机电流,每一档都要检查电阻是否接入转子回路。还有电机的质量如何?

楼主:
线路,电阻器,凸轮都检查过了,没有问题,把坏电机拆开看,只有一把线圈接地

楼主:
初步怀疑电机维修有问题,下次烧了直接换新电机

网友Q:
调速电阻查了吗?
凸轮控制器直接控制电机?
控制接触器触点?
刹车是二挡才松的吗?
刹车卡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