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S 发送完成中断的问题, 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16-11-09):
(无正文)

网友A:
中断允许(ENI)指令全局性启用所有附加中断事件进程
【方案】
倍福基于 PC 和 EtherCAT 的运动控制解决方案在术中 X 射线成像中的应用

网友B:
在微机原理中,中断返回时会返回在进入中断的地方,也就是说1是一条进入中断的指令,1的下一条是2.那么中断返回时就会去执行2。
【方案】
乳制品工业厂房智能照明设计

网友C:
是的、你这个程序时PTO1发送、然后激活了PTO1发送完成中断、那么PTO发送完后就执行一次中断程序;返回位置是执行中断程序前的位置、这个你不用管它、PLC在执行中断前会保护现场的(就是堆栈PC会将当前程序地址、现场数据等入栈、退出中断时出栈);
【方案】
CNC | NC定制画面的安装与卸载

网友D:
【方案】
FA技术 | 变频器 FR-A800系列功能介绍(2)

网友E:
回复 网友C:
程序返回到中断发生前的位置,可能是主程序,也可能是其他子程序

【方案】
台达C200变频器在雕刻机上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