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9):
 最近公司 要加个工装检测的设备  手上有224的CPU  威伦6070IP的触摸屏     想再加个ASI模块   主要是用来测试 夹具的动作   需要的功能是  操作触摸屏上的 产品编辑   设计 第一步  到N步的气缸夹紧和松开的 动作     气缸上有磁性开关和 一些接近开关  用来检测气缸是夹紧还是松开状态    现在脑海里 还没有思路   请大侠指点  硬件配置 和 软件的编程思路

网友A:
就是些开关量动作?

楼主:
是的  就是开关量的 控制  没有模拟量

网友B:
个人认为:1、如果是通过到位来判断是否夹紧还松开,用开关量就行了吧 2、如果可能就机械上加个弹簧,可能缓冲一下对被夹物的损伤 3、如果你怕气缸动作快就加个节流阀

网友C:
设计的思路是:
1.确定工艺图,确定操作策略;
2.在工艺图上标注仪表,确定要有多少控制动作(输出)点,有多少检测松开夹紧(输入)点,命名位号,列表;
3.确定PLC能力,对应上面点数,增加模块,在上述列表增加地址分配;
4.根据操作策略编程,并确定辅助(中间)点和操作点;
5.屏幕。。。

楼主:
1 工艺图   按下触摸屏的工装测试选项   设置工装的 先后夹紧和松开动作  同时要能检测到磁性开关和接近开关的状态 是1还是0
2 控制动作输出点 10个点  控制5个电磁阀动作   14个输入点  检测磁性开关和接近开关的 状态 是处于什么位置
3  用24点的CPU  输入14点 输出10个点
4  打算用ASI 模块  主从站方式
这是目前的思路 但还有很多 没有搞懂  200的 ASI模块   1400的从站模块    触摸屏的编程思路   PLC里面编程思路 目前脑海一片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