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高手

楼主(2016-11-10):
想用一只变频器输出作为另一只变频器输入当三相电源用不知可行否

网友A:
应该不可以的

网友B:
不知你为啥要这么搞?

网友C:
搞不懂,难道为了省线?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可以的,但是前提是必须在他们之间加隔离的1:1变压器,容量依输出变频器而定

网友F:
不知道你这样做有何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你这样做有何意义?
没意义我不做

网友G:
不可以用

网友H:
楼主为什么要这么玩变频器啊?

网友I:
你这样做的目的何在??
肯定不行!

网友J:
楼主这样做是想把第一个变频器当成单相/三相变换器还是调压器吗?

网友K:
直接接入肯定是不行的,变频器输出的是等幅调制交流电,是严禁接容性负载的。在论坛里咸老师发过一个贴子,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其中介绍了如何接入的方法:在变频器的输出三相线中分别接一个75:5电流互感器,再接到一个三相380V/380V的变压器中,这样在变压器的输出端就可以接另一台变频器了。不过也有坛友介绍过只接电流互感器不接变压器也可以应用的经验。

网友L:
这是在玩弄变频器吗,壕

网友M:
炸机的干活,除非频率和工频一样不变

网友N(2021-02-12):
直流母线并接

网友O:
电源与变频器是两个概念,不是一回事,电源是固定50赫兹的交流电源 功率与额定电压是一定的,而变频器进线电压是一定 额定功率是的,输出频率与电压是可调的 变化的。可以用第一个变频器的直流母线做第二胎变频器的电源。

网友P:
直连可能炸鸡,变频器不是电源,不过不妨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