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0):
之前用0.4KW的变频器驱动250W电机  后面由于其他原因  改用了2.2KW变频器驱动这个电机  电机的发热程度增加   这是怎么回事  采用的都是V/F控制

网友A:
看看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多少,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了吗

网友B:
不同品牌的变频器性能不同,好坏优劣一用即知

网友C:
也可能载波频率有关系

网友D:
一般变频器都会有一个电机功率这个参数,你需要修改这个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际的工作电流  还是电机的额定电流  没有超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调过了  关系好像不大

网友E:
换变频器了是不是要重新设置参数?

网友F:
改前后电流有变化吗?

网友G:
变频器的大和小不是问题,只要能驱动电机就可以,问题的关键是变频器能否建立起实际电机的等效模型。如果不能,就会对电机产生附加的控制损耗,比如说电压提供的偏高,导致电机的励磁增加损耗。降低电机的效率。

网友H:
应该是V/F比例设定不对,

网友I:
你不用调参数了,变频器是不可以大电机太多倍的,不是大马拉小车的概念,除了发热外,你可以看看,力矩也变小了的

网友J:
为什么不能大马拉小车?

网友K(2016-12-16):
把变频器里面关于电机的额定功率,额定电压,额定电流等参数按你实际使用的电机的铭牌参数设置好

网友L:
变频器大电机不能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