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0):
一台冷水机开机直接报故障,经过检查发现是电机机械卡死导致过流,热继保护显示故障,手盘活后运转正常。还有一台开机泵机灯亮,之后制冷灯亮,立马跳故障,然后又跳回制冷,几次之后灯全灭,空开重新关断闭合后再次开机恢复正常,不解!
其他的大机器暴露的问题也更大,直接影响工艺了。

网友A:
正常的,开关机的时候故障率高

网友B:
电子产品都是需要经常性的定期开机维护的,就像家用电脑一样,长时间闲置不用以后,再开机的成功率会很低的。

网友C:
长期不用的设备,最好一二个月通电一次;

网友D:
长时间不用的东西,很多东西一旦开起来,是会有问题的。楼上的说得很对。

网友E:
你的小车如果长时间不用.可发不了机了.

网友F:
机器用着没问题一停短时间再用问题就多了

网友G:
这个就跟人一样,要经常运动,要是在床上躺两个月不动,肯定会哪里出问题的。

网友H:
设备就算你运行的不错,有时候停机在开也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齿轮磨损到了临界是在启动就打滑的。我以前的公司就这样的,设备运行时没问题的,停机后在开启电机经常有这个问题的。

楼主:
除了机械性的一些问题还有哪些电气上开机的特性呢,启动电流过大?

网友I:
因为长时间不用就会氧化,腐蚀,生锈导致接触不良,卡死等故障,所以经常要维护

网友J:
这就是所谓的不怕慢,就怕站

网友K:
制冷机在停机时,通常情况,设备需要长期通电,加热制冷剂,使其汽化,以免制冷剂以液体的形式直接进入压缩缸,从而造成冲击负载,损伤设备。

为保险起见,长期停机的机器,还需要定期运行,以免主轴被抱死。

网友K:
稍微高档的制冷设备内,都具有油温监控,其传感装置安装在压缩机的底部。因为如果油温低于规定要求,制冷剂将不能从润滑油中分离,将以液体的形式直接进入压缩机,造成冲击负载,增大启动电流,损伤设备。

因此,设备在启动时,将首先检测油温,只有油温达到或超过预定要求,才允许运行。

网友L:
可能是电路板有锈蚀的地方,你们那潮吗

网友M:
设备停机时间较长时,通常需做好封存或保养;
由于潮湿、凝固等原因,时间较长后,可能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N:
重新磨合一下

网友O:
楼主应该把品牌说出来
不然完全没法分析

网友P:
正常的,消防水泵有一个功能:定是巡检,让水泵隔一段时间运行一下。

网友Q:
电气系统就不能长期停放不通电,如果长期不用,也要定期通电预热,这叫保养。就像你的汽车,在停车位置放上个月还可以,放上一年就没戏了。非坏不可。道理一样。

网友R:
甭说停好久,汽车厂的生产线停电再上电就会导致部分零配件损坏,当然这个大多数是上电顺序不对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L:
不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O:
冷却油的,我觉得冷水机的原理基本一致吧,更想知道的其实是停机后开机的问题,以后方便在非计划停机后出现问题及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网友K:
制冷机除了油温保护以外,还有油压保护,也就是说,压缩机必须时刻保持一定的油压,以防设备缺油,损伤设备。
由于设备在启动初期,设备温度低,油的粘度高,由此导致油压低,大约需要1分钟后,设备才能逐步建立油压。
因此设备在启动时,往往能造成油压保护,使设备立即停车,而设备停止后,油压又恢复正常,即此时又允许运行,而运行后再出现油压保护,周而复始,正如楼主所述。

因此,某些品牌的设备,考虑到这一点,采取在设备启动的一分钟内,不监控油压,即使油压再低也不动作,当一分钟后,如果设备仍然未能检测到油压,将立即保护动作。

而设备不断电,始终通电加热制冷剂,能降低润滑油的粘度,有利于油压升高。

网友S:
很正常,保养维护不到位

楼主:
回复 网友K:

网友Q:
重要设备,应建立操作规程,每周最少通电8小时预热保养,除非连续工作。

网友T:
自动化设备就是这样  一直开启什么事都没有  只要停机检修问题就出现 我昨晚上我们公司开3条线 忙了一晚上

网友U:
长时间不用最好一个星期通一次电

网友V:
根据设备的环境制定保养计划,环境条件差或有腐蚀气体一周之两周检查一次。环境好的二至三个月检查一次。

网友W:
时间久了没用,机械毛病和电器毛病都少不了

网友X:
长期不用的设备再开机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很正常的。

网友Y:
一些高档机械更加要这样,内部带有电池,一直不通电,到时没电了,问题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