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0):
贝加莱伺服器报警IGBT管表面超温,经检查散热风扇的风小了,能后我们就用气管吹伺服器,报警也消了可以正常工作,问题来了,我们现在淡季了进行设备保养,就把这个伺服器拆开换了个散热风扇,是同型号,换好后试机上电就报警4005,而且这样都不能消除,同时还报警9070,9060,9050,请前辈教教

网友A:
问贝加莱原厂,怎么回事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网友B:
使能控制器无效:驱动器错误,峰值电流过载,持续电流过载,电机超温

网友C:
没用过这个牌子的伺服
建议问原厂!

网友D:
贝加莱资料难找,都不想用了。

楼主:
二楼说的对了,那些报警说明都对,可是不知道这样去处理这些报警,说电机超温,电机都没转过,说过电流吗,只要换过一个伺服器就一切都好了,这就说明问题是在这个伺服器上,可是这个伺服器就是换过一个风扇,难道贝加莱拆下换个风扇就没救了,好几W呢,

楼主:
还有谁懂行的聊聊贝加莱这个垃圾伺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