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顺序启动

楼主(2016-11-10):
我的Y001与Y002是电机的接触器,在程序上还需要有M0M1吗?

网友A:
自锁的作用

楼主:
那我接线的时候M要怎么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接线的时候M要怎么接呢?

网友B:
呵呵;M0 M1是PLC内部的中间继电器,难不成你舍不得用?

网友C:
不用接线,直接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网友D:
m是不需要接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M0 M1是PLC内部的中间继电器,难不成你舍不得用?
谢谢,我是新手,好多不懂得

网友E:
内部的中间继电器.你怎么接?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我接线的时候M要怎么接呢?
这个不用管。

网友A:
plc的基本概念还没有理解好

网友G:
PLC的外围只在x0、x1、x2上,y1、y2上接线即可。

网友G:
给你一个参考的图:

网友H:
M属于软元件
随便用
这就是PLC的好处!

网友I:
怕M不够用?!

网友J:
呵呵,“M”你想接线也没有地方接啊

网友K:
M都是在内部接线的,给M接线就叫做:编程

网友L:
最基础的东西,还是认真看看编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