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0):
s7-200和组态王进行PPI通信。。PLC可以下载程序了,就是和组态王的数据通信不了,用的笔记本,PC/PPI接了个232转USB。新来的,希望多多支持,万分感激!
下面是组态王的设置和step7的设置

网友A:
为什么要用PPI通讯呢

网友B:
检查一下通信电缆、组态王设置、更新一下组态王PPI驱动!

网友C:
ppi通讯得使用usb转485啊

网友D:
看你电脑和PLC通信选用的是COM7口,那么你组态王用的是COM几口?另外组态王和PLC通信时,需要关掉200的编程软件,因为它占用了com口

网友B:
西门子200的通信口是RS485!搞不好通信口此时已经OVER了!

网友E:
先测试一下PLC通讯口好坏

网友F:
你只接了USB转232,PLC的接口是485的,你把232转成485了吗?看你的配置截图,PLC根本就没有被识别出来嘛!如果被识别,它会显示一个PLC的小图标和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