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0):
有台三菱A740变频器一运行报警EGF输出侧接地过电流,空载运行正常,加负载电机就报警EGF,电机无问题。请各位老师指点维修方向。

网友A:
电机检查没有

楼主:
用一台同样的变频器试了电机,电机没有问题。

网友B:
么就是变频器的问题了,是吧

楼主:
故障原因已找到,是变频器控制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