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0):
刚刚修的研华工控机的板卡,上面的原件不多。换了两个74LS245N的芯片就好了。
当然这样的时候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A:
维修线路板一般赚钱都可以,器件便宜,值钱的是技术。。。

网友B:
维修这个利润还是可以的,相对来说。

网友C:
技术值钱

网友D:
元件没几个钱,关键是技术啊。

网友E:
技术好的都很赚钱!

网友F:
维修主要是技术值钱啊。

网友G:
技术含量高,判断故障难

网友H:
现在给人家稍微复杂生产线做一个程序,有时十几万

网友I:
关键是要找到故障点,熟练一点的是快速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