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0):
请问各位师傅朋友们,东元GS510变频器带负载运行中不定时报过电流故障,已经排除霍尔和驱动电解电容。测量驱动板开关电源各电源正常,现在不知从哪里解决?有没有思路共享一下,感谢!

网友A:
先排除负载吧

网友B:
一、排除负载问题:电机是否有轻微的匝间短路、负荷是否有瞬间变大的问题或临近超负荷。
二、检查电流检测电路:基准电压合适不、电阻有无变值、运放元件是否性能变差等。
三、测三相输出平衡不:若不平衡,请检查驱动部分,看栅极电阻是否变值、驱动供电电压是否合适、电解电容是否漏电或容量变小、光耦是否低效、最后看逆变模块是否性能变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负载没有问题,运行时电流只有额定电流一半,并且波动也不大。电机和电缆都测量过没有问题,没有氧化,老化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B:
负荷正常,电流检测霍尔已经更换,基准电压和供电电压都正常。现在怀疑驱动光耦的问题,已经全部更换,试机中。

楼主:
运行半天左右依然报过电流。

楼主:
确定不是负载及电机问题。

网友C:
东元这个 问题常见,送修厂家说是模块有一个稳压二极管坏,是稳压管的质量问题引起,你查一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好,谢谢!请问是哪里的二极管,模块是指IGBT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嗯.是的

网友D:
是光耦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光耦出问题了
驱动光耦已经全部换过,还是不行。问题确定在主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是的
问题在主板上!

网友E(2020-03-31):
修好了吗哥们,我这有一台F510 22KW的不定时报负载短路,不带电机也报,有碰到过的吗

网友F:
先把主板洗刷一遍,重点查电流检测电路,可能有电阻虚焊,或者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