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经验6

楼主(2016-11-10):
一个维修开关电源的小经验:如果电源开关管发热严重,一定与尖峰吸收电路的吸收二极管严重漏电【即二极管内部绝缘变差】,或5V电压反馈电路的去往开关管基极的大功率反馈电阻阻值变大有关,或与开关管基极相接的分流三级管低效有关。建议维修开关电源时,用手摸摸开关管的散热片,如果温度超出正常温度,希望考虑以上几点。

一个维修电源板的小经验,【变频器没有输出一特例】:如果电源板驱动电路上管与下管均无输出,可首先考虑测量CPU六路SPWM波形是否有输出,若无输出,检查电源板上的波形封锁电路,如电路中的稳压二极管或控制三极管损坏,可导致驱动电路三相均无输出。

网友A:
好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B:
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的经验。

网友C:
这都是第六个了,给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