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0):
原本是2.2KW变频器带动1.5KW电机,变频器挂了后找不到备品,拿了一个1.5KW变频器装好调完参数后,貌似用不了。求教大神:是不是一样功率变频器带不了同等功率电机?感谢!

网友A:
当然可以,这两个变频器是同样的厂家?系列,你参数是不是哪里设置错误,

网友B:
接线没有问题就是参数问题了。就算选型不对也能转起来。

网友C:
只要参数设置对就可以带动1.5KW电机啊。

网友D:
如果是二极或四极电机可以,六极与六极以上电动机不可以。

网友E:
正常情况1.5kW带1.5kW电机是没问题的,不能用是咋回事呢?说说看。

网友F:
变频器标准出厂设计大多数是以4极电机为准,但是6极电机问题不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变频器标准出厂设计大多数是以4极电机为准,但是6极电机问题不大

变频器有个参数叫做电机极数设定。

网友H:
我们单位都是四极的电机,
同样功率的变频器配相同功率的电机没问题。

网友I:
同功率,应该没问题

网友J:
我感觉没问题,要不就是你换的变频器质量不是特别好,你是带的什么负载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变频器标准出厂设计大多数是以4极电机为准,但是6极电机问题不大
变频器有个参数叫做电机极数设定。
变频器一个最关键参数是额定输出电流,你知道吗??
同功率电机极数越多电流越大,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有可能达不到电机额定电流!!
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不足你设定电机极数有个毛用!!
那个设定极数也就是针对数码管显示转速用的!!

网友K:
可以使用.

网友L:
可以用的,

网友M:
正常可以使用
你的负载是重载启动吗?原有的变频器是矢量变频?

网友N:
卖变频器会让你选大一等级。

网友O:
变频参数问题没设置好

网友P:
负载问题吧   我记得以前看过一篇帖子 好像有的负载类型 需要大一个型号的变频器才行

网友Q:
不能用的现象是什么?

网友R:
回复 网友F:
正解!

网友S:
先看看电流吧

网友T:
如果是通用型没问题、如果用风机水泵用变频器(风机水泵变频器便宜)驱动通用负载需大一个等级;

网友U:
什么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M:
带动一条十米长链条流水线,负载很大。

网友V:
问题解决了么,楼主变频器是单相还是三相输入的,注意电机的接法

网友M:
回复 楼主:
重载启动需要选大一个等级的变频器
1.5KW的变频器启动频率调大点

网友W:
回复 楼主:
你还要看,电机输出有经过多大的减速机来带动负载。只要使用电流没超过电机额定电流,1.5的变频就可以带动。没有问题。

网友X:
我们这里配的变频器都是多大电机配多大的变频器

网友F:
昨天我用VFD007B43A驱动1.1KW电机做升降运行,很正常(过载检测设定为200%,加速时间0.6S,减速时间设定0.3S,加装750欧姆100W电阻)

网友Y:
回复 网友J:
可以用,我这里的都是多大变频带多大电机,包括55kW电机都是,不过我用的都是台达的变频

网友Z:
很多变频器厂家都是用输出电流来标定型号,同功率的电机电流差别很大。

网友AA:
应该是可以的啊,没有设置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