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0):
怎么编一个先后程序,就是Q1先Q2后1有有2没有,2有信号1没有,同时有信号1优先

网友A:
q1,q2不同时出现吗,加个与非就可以吧。

网友B:
主要是处理同时有信号的情况吧;可以让一个有信号时,另一个不起作用。

网友C:
互锁,q1放在q2前面

网友D:
if (M1 = 1) then
  Q2 = 0
  Q1 = 1
else
  Q1 = 0
  if(M2 = 1)then
    Q2 = 1
  else
    Q2 = 0
  end if
end if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的

网友E:
参考这个贴的5楼的回复,看是否满足要求。
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33241#l2635218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33241#l2635218

网友E(2021-08-12):
回复 网友D:
LOGO!只支持两种编程方式:【功能块电路程序】与【梯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