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0):
今天碰到这样一个现象,一个伺服电机只要旁边气缸电磁阀一通电,马上就抖动的很厉害,电磁阀干扰有那么大吗?各位同行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该怎么解决比较好?因为要下班了,问题还没有解决,明天继续

网友A:
电磁阀与伺服电机有什么电气上的耦合吗?如果没有,那就是空间放射或电源传到的干扰,针对电磁的激励电缆(供电电缆)加屏蔽或远离试试看?

网友B:
没有单独接地隔离吧

网友C:
是不是你的编码器电缆跟电磁阀线圈电线一起捆绑??

网友D:
控制线准是受伺服干扰吧

网友E:
接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你的编码器电缆跟电磁阀线圈电线一起捆绑??
对,把线分开,再接地就好了

楼主:
接地加线分开走就好了,谢谢大家回复

网友F:
我们这么负载元件,和传感器伺服都用不同的开关电源供电的,

网友G:
2个共用了一个开关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G:
2个共用了一个开关电源
一个开关电源也可以,只是线路走线分开就行

网友H:
做好你的接地就oK了

网友I:
可以用伺服专用线只带屏蔽最好接地

网友J:
影响还能这么大啊,屏蔽一下试试

网友K:
遇到过类似,PLC用继电器不行,改晶体管的,控制电磁阀用中继,其中一个必须用固态,问题才解决。
先前各种办法都想过。

网友L:
可能是控制线路有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