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0):
一台机器配置如下:
(1)4个伺服,每个0.75kw,共3kw
(2)4个电机,每个2.2kw,共8.8kw
(3)2个电机,每个4.5kw,共9kw
每组普通电机电机均配变频器
再加上开关电源,plc,几个接触器,继电器等。
同时工作的总容量为8.8+1.5+4.5=14.8A
问题来了?怎么选断路器?求助啊!本人估算大概80A左右!

网友A:
断路器的选择一般情况下是

断路器的额定电流≥线路负载电流

网友B:
总的大于分之和.

网友C:
2倍额定总电流。

网友D:
同时工作的总容量为8.8+1.5+4.5=14.8A
到底是14.8千瓦还是14.8A?

问题来了?怎么选断路器?求助啊!本人估算大概80A左右!
全部加起来也没有80A吧。

如果按14.8Kw来算,也就30A的电流,又都是变频启动的,总断路器40A或者63A就可以了。
就算全部容量也就20.8Kw,42A,选63A也差不多了。

个人觉得63A就好了。

网友E:
按规定  至少一个电机一个断路器 你是要总断路器吗  看你提有矛盾
一台机器配置如下:
(1)4个伺服,每个0.75kw,共3kw=7.9A
(2)4个电机,每个2.2kw,共8.8kw=23.1A
(3)2个电机,每个4.5kw,共9kw=23.6A
总54.6A   空要大于实际电流   要看你不是是一起启动 这样启动电流很大
最好接一些辅助电器 降低起动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D:
14.8是kw,表情!!!然后是2倍功率计算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计算方法?求教啊

网友F:
大于额定电流就行、空开的脱扣电流一般大于6-10倍是约0.3-2秒;大于1.2倍电流约2小时;具体还是参考空开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还有个主要的没有表达清楚,私服是用的220v电源!

网友G:
应当是主要考虑单台较大功率电机的起动情况、或者两台同时起动的情况,再校验其余情况;具体说不上来。

网友H:
做普通开关用,大点无所谓,做保护用,要慎重,最好是看看参数、曲线图什么的,看能不能达到你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