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0):
这样的电路能够正常工作么?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手头的接触器只有380V的,而指示灯只有220V的,做完以后,能正常工作么?
第一次上传的图绘制错误,重新绘制上传,抱歉!

网友A:
看起来应当可以,如果指示灯“电阻”足够高的话;但H1会不会通过K1线圈点亮。

网友B:
不用压按钮也有回路,最好是用接触器的触点带指示灯

网友C:
建议用辅助触点来接这个指示灯一点问题没有,

如果按图上的接法指示灯可能会长亮的。

网友D:
用一个独立的触点带指示灯,要不然指示灯会经过L2,热继电器触点,接触器线圈,H1与N形成回路。

楼主:
其实,主要问题,还不是指示灯常亮。
照图接完后,不接零线试了一下,都正常,就拿到现场安装,同时把零线接上了,以为最多就是指示灯不会全灭,但是觉得会有明暗变化,以后有指示灯换了就行了。
可是装完按起动正常,按停止,竟然没有反应!忙把断路器断开才停止设备。
接触器是6511的,指示灯通过的电流,竟然能维持接触器吸合!!
而且电压只有220V!!
接触器线圈确实是380V的,这是为什么呢?
没办法,就在现场把零线去掉了,先用着,只有等以后换灯了。

网友E:
启动后线圈的维持电流很小的,几瓦就够了。

网友F:
用辅助触点来接指示灯.

网友G:
楼主这个指示灯换成氖泡指示灯的话应该可以

网友H:
你可以换个380伏的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启动后线圈的维持电流很小的,几瓦就够了。
如果不是因为通过指示灯后,电流被整流,或是中间的电容和接触器形成振荡导致接触器不能分断(仅仅是猜想,没有验证),仅仅是因为指示灯的电流导致接触器不能断开,那么接触器就失去了欠压保护功能。
要知道,正常的接触器控制电路,本身就具有欠压和失压保护功能。

网友I:
说白了就是寄生回路导致你的意图失效

网友J:
肯定行不通,存在安全隐患..

网友K:
你这个指示灯也就是工作指示用的,用一辅助常开触头就行了,你这样的电路如果指示灯阻抗低的话,也有可能带动接触器线圈动作而引起误动作,而指示灯可能会常亮,这是一个不安全的电路

网友L:
接触器不吸合,指示灯也会亮
通过接触器的辅助触点就可以了

网友M:
这个线路 不行,
但是
线路小改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各位都提到了辅助触点,现在是没有辅助触点组可以装,原接触器只有一组常开所以没办法实现。我现在想改动的,其实是接触器,既然220v能够通过指示灯维持,干脆380v的接触器使用220v电源,如果能正常吸合,就不存在问题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各位都提到了辅助触点,现在是没有辅助触点组可以装,原接触器只有一组常开所以没办法实现。我现在想改动的,其实是接触器,既然220v能够通过指示灯维持,干脆380v的接触器使用220v电源,如果能正常吸合,就不存在问题了。

会吸不牢靠,或闪动

网友O:
电路存在问题,有寄生回路,指示灯会常亮,但不是太亮,甚至还有可能出现接触器不能释放,电路将由L2--Q(热保护)--K1(接触器)--H1(指示灯)形成回路。

网友P:
买一副辅助触点就解决了的事 弄这么复杂

网友Q:
引用 楼主:
其实,主要问题,还不是指示灯常亮。
照图接完后,不接零线试了一下,都正常,就拿到现场安装,同时把零线接上了,以为最多就是指示灯不会全灭,但是觉得会有明暗变化,以后有指示灯换了就行了。
可是装完按起动正常,按停止,竟然没有反应!忙把断路器断开才停止设备。
接触器是6511的,指示灯通过的电流,竟然能维持接触器吸合!!
而且电压只有220V!!
接触器线圈确实是380V的,这是为什么呢?
没办法,就在现场把零线去掉了,先用着,只有等以后换灯了。
说说你的两个问题,第一是指示灯常亮,是由于指示灯通过线圈形成220电压,而再启动后线圈两端是380,当停止按钮按下是线圈两端电压就是220,而220的电压仍能造成线圈吸合,其实两个问题就是一个

网友R:
回复 楼主:
那肯定不行这样肯定会误动作

网友S:
回复 楼主:
380V接触器用220V电压也可以吸合,只不过吸合不牢靠,而且如果控制线长一点儿或者细一些的话380V接触器就吸合不了了。楼主还是考虑在接触器上安个辅助触头吧。

网友T:
有过这样的试验,接星三角时用了一个220v的接触器和两个380v的,结果就是振荡得相当嗨~:

网友U:
楼主,,,你这个电路有可能会不能停止,,,会有,L2→接触器→指示灯→N线,而形成回路,不能停止,危险啊~~!
建议N线串联停止触点~~~

网友V:
你还不如把指示灯直接接在接触器的主回路输出点上,这样当接解器吸合时。。T1和灯经N形成回路。。指示灯亮。。

网友W:
用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接指示灯

网友X:
这个电路要正规电柜厂做根本就不能自保----k在哪里,你不要说就是k1,按图施工是最基本的规矩,从此列说明工匠精神欠缺。
高度怀疑设计者是年岁很大的工程师,对于现在的器件不熟悉---指示灯用氖泡,高阻LED灯,接触器off值高的,都可能解决。
根本解决----改电路,谁做都不怕。

网友Y:
这样做的话,热继跳了,指示灯还是亮的

网友Z:
用多一个辅助触头吧;

网友AA:
你好,楼主,针对你的情况有2种解决方法:
1.更换交流接触器为220V线圈的,电路如图所示:

2.更换指示灯为380V的,电路如图所示:

综合以上2种方法,均可以达到要求。但是我个人认为方法2简易方便。

网友AB:
楼主电气图有错误,修改图如下:

网友X:
引用 网友Y:
这样做的话,热继跳了,指示灯还是亮的
朋友,电从哪里来

网友AC:
回复 楼主:
可疑加挂F4辅助触头。

网友Z:
不工作时指示灯会微亮、接触器线圈上会有压降

网友AD:
这个电路犯了一大错把二种电压混在一起,如果指示灯是高阻的,平时指示灯就会亮,如果指示灯电阻较小,接触器就会不释放。因为接触器的吸合电压在80%额定电压以上,而释放电压最低只有30%额度电压甚至还要低。一般指示灯要用铺助触点控制,才能真正反映接触器的工作状态。最好的方法是加挂一个辅助触点。

网友AE:
我认为最简单的是把接触器换成220的   灯和线圈并联   你这种接法有可能  接触器和灯一起烧掉

网友AF:
可能会停不下来

网友AG:
指示灯用接触器触点,

网友AH:
这很简单是标准柜必须按标准设计,想学习实验课后做

网友AI:
灯泡电阻要比K1的线圈电阻大很多才行

网友AI:
同时自保触点接到K1与L2之间

网友AJ:
这个恐怕不行啊!指示灯的电流很小,通过接触器线圈构成回路也会亮

楼主:
这个电路,是在没有器件的情况下,接出来的临时电路,改变其实很简单,要么使用一样电压的元器价,要么使用辅助触点。只所以提出来,就是和大家讨论一下,也避免以后接出同样的电路。
我只是好奇,现在的接触器线圈电压范围都这么宽么?

网友AF:
引用 楼主:
其实,主要问题,还不是指示灯常亮。
照图接完后,不接零线试了一下,都正常,就拿到现场安装,同时把零线接上了,以为最多就是指示灯不会全灭,但是觉得会有明暗变化,以后有指示灯换了就行了。
可是装完按起动正常,按停止,竟然没有反应!忙把断路器断开才停止设备。
接触器是6511的,指示灯通过的电流,竟然能维持接触器吸合!!
而且电压只有220V!!
接触器线圈确实是380V的,这是为什么呢?
没办法,就在现场把零线去掉了,先用着,只有等以后换灯了。
380V接触器用220V吸合不了,会出现抖动,但用手按一下就吸合上了。所以说380V的接触器只要吸合后,只要电压够220是不会释放的

网友X:
回复 楼主:
同样的电路,他成功了,你失败了,原因就在这里(之一)
同型号,同厂家,不同批次的产品,用在同一电路,照样有成功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