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ll

楼主(2016-11-11):
怎么编一个先后程序,就是Q1,Q2同时有信号Q1优先,Q1有信号Q2无信号,Q2有信号Q1无信号。
就是1个有信号时另1个不起作用。
请教大师指点!!!

网友A:
你说的功能有点像RS触发器。
设计静态逻辑的方法,先把真值表列出,然后化简。
      Q1  0  1
Q2
0          ?  ?
1          ?  ?
你说的没看懂。

网友B:
bu不理解说的什么,就不能多写几个字让人清楚些么!1 2 是什么  怎么个触发条件????

网友C:
利用信号上升沿复位另一个,但是要注意优先

网友D:
看看这个程序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