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与数字量

楼主(2016-11-11):
可以解释一下模拟量和数字量吗?通俗点解释,谢谢大家

网友A:
你的身高、体重是模拟量;
你家有几口人是数字量;

网友B:
模拟量是连续变化的物理量,比如我们常说的模拟电信号,数字量则不是,比如常用的数字信号,都是经过处理的。实际使用中,数字量比模拟量抗干扰能力强,但处理速度慢,使用设备相对复杂些。

网友C:
4-20ma或者0-10V是模拟量,主令开关的信号是开关量,我认为是数字量,要么0,要么是1

网友D:
数字量;  是 否
模拟量   实际的数值

网友E:
只有两个状态的物理量就是开关量,也叫数字量。例如开关,要么开,要么关,我们完全可以使用晶体管的关断或者导通状态来表达出开关的这两种状态。
连续变化的物理量就是模拟量。例如压力、温度等。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开关信号是属于数字信号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哦,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