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电阻选型

楼主(2016-11-11):
7.5KW电机,烧了一个制动电阻32欧,手上没有一模一样的配件,只有60欧的,能不能接上去?或者两个制动电阻并联到30欧?关于制动电阻的功率肯定是60欧的大,大多少,不确定。

网友A:
首先电阻的阻值及功率应当查看对应变频器的说明书;

网友B:
制动电阻阻值太大的话不能有效吸收过压能量,导致制动力不足!

网友C:
7.5kW电机,额定电流大约15A,那么如果制动电压为620V的话,100%吸收电机额定电流的电阻值约为35欧姆。你原来的32欧姆电阻值已经偏小了,如果再改成30欧姆电阻就更小了。这将导致制动瞬间电机过载制动,电阻功率如果再小,烧电阻是可能的。同时对电机也不是很好,属于过载制动。另外制动单元和逆变器的功率器件都应该大于制动电流的容量才可以。

一般的情况,变频器的制动电压都是以680V为标准,电机的线电流折算到直流母线是1.2的系数(三相电路),自己可以用欧姆定律计算。因为电机的额定电流是已知的。

网友D:
看变频器说明书上面有变频器功率与制动电阻匹配表

网友E:
电阻大制动时间会延长;
(DC电压 - DC基准电压)/电阻 = 电流

网友E:
电阻小制动时间会缩短但电流会增加、电阻功率会增加、过小的电阻会损坏制动单元的开关管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明白了,你们说的很详细

网友F:
功率才是硬指标

网友G:
很多变频器说明书都是要求接75的,我们实际使用47-75欧,供你参考,瓦数最好大点,1500以上,现在的刹车电阻质量不好说。

网友A:
三菱的7.5KW变频器上使用电阻规格为75欧;

网友C:
如果是75欧姆,就要求斜波时间要尽量长一点,否则突然地负载变化控制不住会报过电压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