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1):
请问这种方案使用哪个型号变频器比较稳定?

网友A:
首先需要能拖同步电机的变频器(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都能拖动同步电机),然后,两台电机并联驱动。V/F控制。另外,这两台同步电机是永磁同步电机吗?

楼主:
是的,是永磁同步电机,现在变频器厂家说两台永磁同步电机并联驱动不太容易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一台变频器拖两台永磁同步电机
没接触过
这种建议问一下变频器厂家好些!

网友C:
回复 楼主:
把两台电动机并接在变频器负荷输出端即可,单台电动机加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跟异步电机一样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V/F控制,就是把两台电机当成一个电机来驱动。这个不是问题。问题是变频器对永磁同步电机的控制功能,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都可以驱动交流永磁同步电机的。我只知道西门子的传动可以,当然其他厂家的仅仅是不知道而已。

网友D:
我用过深圳正弦变频器带动永磁同步电机,效果很好的,你可以咨询一下。

网友E:
西门子、三菱好像都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深圳正弦变频器带动永磁同步电机,效果很好的,你可以咨询一下。

正玄的看到有使用过的,可以试试

网友G:
西门子.正弦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