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

楼主(2016-11-11):
大家好,请问安川V1000多功能输入端子怎么用,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A:
说明书不看?
多功能端子都有对应的参数号,要什么功能就在参数里设对应的值;

楼主:
谢谢你解答问题,说明书看的不太懂,高,中,低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解答问题,说明书看的不太懂,高,中,低速
楼主打安川的售后电话

网友C:
自己先按照说明书试试再说

网友D:
那得看你是想怎样用了,想控制什么设备

网友E:
每一个多功能输入端子的功能码(设定值)对应一种功能;你需要什么功能就将相应的端子功能改成你需要的设定值就OK

网友F:
这么问,让作为安川的菜B我无法淡定了,

网友G:
就是说端子S1-S7可以任意设置为下边表格中的0-C功能。 举个例子,如果端子S1的值设置为0,端子S1实际接入一个常开按钮,那么当这个常开按钮闭合后,(如果电机控制模式是3线制顺控模式),就实现了电机正反转的切换。如果端子S1的值设置为1,端子S1实际接入一个常开按钮,那么当这个常开按钮闭合后,变频器只能在LED操作面板上操作,常开按钮断开时,变频器可以接受b1-01,b1-02(或者b1-15,b1-16)的指令来运行 。

网友H:
看说明书说明上有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