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1):
电容柜平时都是坏些电容,接触器,控制器,电流互感器那是很少坏的,正巧客户有个人为损坏了,连铭牌都没有了,看控制器也没有明确指定哪个型号的互感器,大家一般根据什么来选择。

网友A:
不知你说的是真是假,一般的,控制器的铭牌可能被去掉,总不至于连互感器的铭牌也去掉吧,看一看坏掉的互感器,比着葫芦画个瓢应该做到了吧,想问技术问题,就不要拐弯抹角,告诉你吧,像你的这种情况可以根据补偿的总容量确定互感器的

网友B:
可以按变压器的容量来选择

网友C:
可以取进线柜的互感器一样的量程

网友D:
外形(内空)应当已经确定,参数应当如2楼、3楼所说吧。

网友E:
首先确定它在电容柜里的作用,然后在选择。。

网友F:
根据流过电缆的最大电流选互感器。

网友G:
根据流过电缆的最大电流选互感器。有时候,也会根据感觉,哈哈

网友H:
不可能全部坏了?
电容还在吧!
换算电流不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I:
刚装柜时根据变压器电流选,已经装好但坏了的,要根据电容柜上的电流表大小取,电流表多少就多少

网友J:
里面不是有个断路器吗、就按照比它大一点的就可以了。。。这是检测电容电流 要是接到表上的话就选进线柜的互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现在用一个500/5A的互感器,实测电流已经是600A,控制器显示功率因数0.97,但一组电容都没有投入,功率因数不应该有这样高的吧。换另一个控制器也是同样情况。线路连接没有问题。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用一个500/5A的互感器,实测电流已经是600A,控制器显示功率因数0.97,但一组电容都没有投入,功率因数不应该有这样高的吧。换另一个控制器也是同样情况。线路连接没有问题。
你这台互感器过载了啊。
变压器容量?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明天换个1000/5的试下。

网友L:
控制器里面应该有个参数是电流互感器的变比,看一下是多少,再乘以5,就知道了

网友M:
根据电容柜配置电容器容量来选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