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1):
用定时器写了个24小时的时钟,为什么204显示秒的时候并不是按秒显示的有时候会跳动,这是怎么回事,能实现完全按秒显示吗?能的话求个程序

网友A:
呵呵;文本是没有带时钟的,所以你只能调用PLC上的时钟;
最好选带时钟的PLC;

楼主:
PLC用的是台达的ES2,程序写好了,是00时00分00秒,现在的问题是秒的显示,60秒是没有问题,但显示有可能是从8直接到10或,快速的显示7、8、9。刚刚开始学习PLC,也不知道是程序问题还是MD204的显示问题,求指点。

网友B:
程序贴出来看看!

网友A:
呵呵;直接电脑上监控PLC对应的寄存器就能看到是你程序问题还是文本原因;

网友C:
不可能每秒一显示的。

网友D:
时、分、秒显示应该没有问题,不过要注意的是,注意设置数据的格式,是10进制。

网友E:
ES2不支持万年历。

网友F:
PLC与文本交换数据会有延迟(如果数据多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