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1):
ABB变频器:ACS150?系列、ACS355系列、?ACS510系列、ACS550系列、ACS800系列;

网友A:
我用过510和550

网友B:
用过550,355,系列,整个英文面板,高大上的赶脚

网友C:
510,550,800.
大功率只有800才有。

网友D:
要解决什么问题?

网友E:
ACS510 之前遇到过 正常 工作,还是有报警输出。记得是一个参数被修改。但是现在已经忘记是哪个参数

网友F:
510.  550    800

网友G:
主要是ACS355系列,有什么要问的吗?

网友H:
变频器,直流控制柜都在用

网友I:
ACS150     ACS510        ACS800

网友J:
150、350、355、510、550、800、880都接触过了,现在355用的最多

网友K:
510 550 800 355都用过,都有就800是英文界面,其它都用的助手型面板,汉语的

网友L:
用过变频器十几年前的事了具体型号不记得了

网友M:
没用过ABB

网友N(2017-01-07):
ABB350  355  550  800

网友O:
都是用三菱,台达的变频器,ABB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