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使用

楼主(2016-11-11):
变频器周围湿度为90%以下。周围湿度过高,存电气结缘降低和金属部分腐蚀问题。受安装场所限制,变频器不已安装湿度高场所,变频器柜体应尽量采用密封结构。为防止变频器停止时结露,装置需加对流加热器。

网友A:
说什么呢?看着似懂非懂。高湿度环境,不仅仅是变频器会出问题,啥电气设备都会有类似情况。

网友B:
没太明白楼主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尴尬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变频器周围湿度为90%以下。周围湿度过高,存电气结缘降低和金属部分腐蚀问题。受安装场所限制,变频器不已安装湿度高场所,变频器柜体应尽量采用密封结构。为防止变频器停止时结露,装置需加对流加热器。

这是哪复制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