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1):
各们前辈给个24时60分60秒的程序吧,用的是ES2和MD204,新手小弟谢过了.

网友A:
m1013  k60
k60
k24
简单的思路

网友B:
据说没有24时60分60秒,只有23时59分59秒,你要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的,要的,就是找那个,学习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这个,但秒的显示有问题,不是从7直接到10,就是7、8、9数字跳的很快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过这个,但秒的显示有问题,不是从7直接到10,就是7、8、9数字跳的很快

你用M1013的上升沿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