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1):
Q03UDCPU通过QJ71C24N与电脑联连,GX WORKS怎么也通讯不上,接线如下PLC端2-3PC端
                                                             3-2
                                                             5-5
其它没接,请教各位大虾。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Q03UDCPU通过QJ71C24N与电脑联连,GX WORKS怎么也通讯不上,接线如下PLC端2-3PC端
                                                             3-2
                                                             5-5
其它没接,请教各位大虾。什么原因?

很久很久以前CVLSAM提供的教程中的图片,当然那篇教程是GX Developer的。

网友B:
想当然的接线。不行的

网友C:
我们现在使用的Q02 CPU也是通过QJ71C24-R2和工控机的组态软件通信。由于编程线找不到了,想通过QJ71C24-R2联机PLC修改程序,怎么都是连接不上

等待楼主的结果,连上了再回复下怎么连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现在使用的Q02 CPU也是通过QJ71C24-R2和工控机的组态软件通信。由于编程线找不到了,想通过QJ71C24-R2联机PLC修改程序,怎么都是连接不上
等待楼主的结果,连上了再回复下怎么连的
Q02没有USB口实在不好说,我最不喜欢选用哪种没有USB口的高性能CPU.......
不过目前我都是选用Q**U的那种CPU,性价比最高

网友E:
QJ71C24的模块手册基础篇中有232的接线说明,如果是连编程软件,还要设置模块的开关,将这个设置参数下载下去才能有效。

网友F:
我记得QJ71C24的RS232口3脚是发送、2脚是接收、5脚是信号地
PC的串口一般3脚是发送、2脚是接收、5脚是信号地
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