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1):
现场判断一变频器故障,想用软件保存其内部参数,在Rslinx建立连接的过程中,该变频器的IP地址192.168.1.63莫名其妙的被绑定成电脑PC属性,无法配置其参数;
做了两个尝试:1、将该连接路径全部删除、重新建立连接,该地址还是被默认为PC;2、在该路径增加别的IP,别的IP都没有这个问题,建立联系后可以跟变频器或者分布式IO通讯,只有该地址这样。
后来将电脑重启后,问题解决,现在对这一问题的原因很不理解,
希望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朋友来交流分析一下,我的RSLinx版本是2.59(盗版授权),是不是这软件有问题?或者别的原因谢谢。

楼主:
截图如上

网友A:
更改变频器ip地址